为什么液压马达带动负载后马达的转速就下降?

楼主(2009-12-24):
今天我一朋友问一液压传动问题:有一个液压传动系统,由恒流量柱塞泵和定量液压马达组成,在液压泵与液压马达之间还设有一个节流阀,液压马达带动一个小负载。液压泵的转速在1450-2000r/min,系统工作压力为20MPa,要求液压马达带动负载正常运行后,液压马达的转速保持恒定。系统运行后发现液压马达空载运行时,能够保持其转速恒定不变,但是只要马达带负载运行,马达的转速立即降下来,不论怎么也升不上去,系统的压力下降到5MPa,而且无论如何调整变量柱塞泵,系统压力和马达的转速都上不去,所选的液压泵功率和马达扭矩都能满足负载要求。是否是系统泄漏量增大引起的这种现象?那为什么一启动负载泄漏量会增大?请论坛里懂液压方面的专家帮助分析下原因。

网友:
楼主将节流阀改装到马达的回油管路中,并在回油油路增设被压阀再试一下。

楼主:
2楼的老师:您好!请问这样改的道理是什么?为什么要回油节流而且还要有背压?没有想明白

楼主:
似乎明白了一点,希望大家继续讨论下这个问题,为我们以后调试液压系统积累经验吧。

网友:
请把液压原理图上传一下。是否是负载敏感变量泵?

楼主:
原理图和泵的特性礼拜一传上来,他说周一厂家来人现场调试,我去看看,再告诉现象

网友:
转速跟流量有关,跟负载没有直接关系,要么泄露增大  转速下降

网友:
今天我一朋友问一液压传动问题:有一个液压传动系统,由恒流量柱塞泵和定量液压马达组成,在液压泵与液压马达之间还设有一个节流阀,液压马达带动一个小负载。液压泵的转速在1450-2000r/min,系统工作压力为20MPa,要 ...
引用 网友A:

空载可能为中位开通,泵供油直接回油箱,工作正常。
可能工作压力太高了,电机带不动。既然是小负载,请将工作压力的溢流阀压力(20Mpa)调低,从5Mpa开始上调,逐渐调高,压力高于驱动最大负载的压力即可。

楼主:
我把这个系统的原理图传上来,请大家帮忙分析下,现在问题还没有解决,厂家来了一位服务工程师调了一个礼拜也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先将楼主的图贴出,大家看看

楼主:
我们再马达的出口加了一个节流阀,相当于加了一个背压,系统压力能从5MPa升到10,但是只要马达后面的发电机一启动,液压马达的转速就下降,导致发电机转速下降,其输出频率就下降。那位老师帮满分析原因。先感谢了。

楼主:
是否液压泵的功率选的过小,不足以使液压马达驱动后面的发电机?谁能与我讨论下这个实际问题。希望能通过这个实际问题积累些经验。

楼主:
昨天重新调试,又出现新的问题:启动液压马达后面的发电机后,带动恒流量液压泵的皮带开始打滑,而且发热很厉害,出现胶皮灼烧的那种臭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介绍一下你的液压泵的排量是多少?液压马达是什么型号?排量多少?使用什么动力驱动液压泵?驱动液压泵的动力源的功率是多少?你使用什么型号的传动带,几根,皮带轮直径各是多少?发电机的输出功率是多少?大家帮你计算一下,看是否匹配还是系统有问题。

网友:
我认为有两种可能:1.恒流柱塞泵的流量选型过小.2.液压泵上的流量是否调整好.有时液压泵出厂是调到最小的,有的最大的.泵出口的流量阀是否调整.定量马达能转,在全额负载情况下,或者在定量马达进油管路把手关闭,压力能上到规定的压力,说明给压力没有关系.直接原因是流量.压力取决于负载.速度取决于流量.

网友:
手阀关闭,看看压力

网友:
皮带的张紧没调好.泵的转速会受到影响,同时流量会波动.必须要保证液压泵的转速.

楼主:
液压泵  排量100   转速1450-1800RPM   使用压力 21MPA
液压马达  排量88.9   转速1500RPM     使用压力21MPA
皮带轮直径203mm  皮带类型 XPB   3根带
发电机功率34KW  转速1500RPM
液压泵用卡特的柴油发动机驱动。

楼主:
我们的系统类似于这个功率适应回路,发电机相当于后面“清扫道路的旋转刷”。图中的功率适应阀1应该做在恒流量变量泵中。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在系统运行后,最后面的负载转速不能稳定住(保持恒速),且驱动液压泵的V型带发热很厉害?请高手指教。

楼主:
哪位专家指导“功率适应回路”是怎么回事?能否讲讲他的原理,谢谢。

网友:
我觉得是两个方面:
1.在有负载的情况下系统压力升高,泵和马达的泄露都提高,所以转速下降
2.在有负载压力提高的情况下,电机的转速下降,是按照电机的力矩-转速曲线下降的
  所以 有负载的情况转速下降
当然不排除还有其他的非正常的原因

网友:
另外就是恒流量泵这种工作模式是要正确的 把节流口两端的压差传递到变量机构才可以 不知道楼主朋友是否做到

楼主:
“把节流口两端的压差传递到变量机构”这个没错,运行过程中一直保持节流阀两端的压差为1.4(厂家说明书中要求) 。另外,我核算了下功率,从发动机出来的带轮传动功率稍欠些,我们准备加大带轮直径,再增加一根带。带传动比为1。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感觉液压泵的排量有点小,功率=压力*流量,本身驱动液压泵的功率就小了,传递到后面机构的功率无疑比驱动功率更小了。

网友:
有没可能是由于外泄漏的导致速度上不来

楼主:
泵的功率按发动机的最低转速计算应该是41.1千瓦,应该刚够,就是没有裕量(马达的输入功率大概为37.8千瓦)。不知我计算的对否?容积效率都取0.9

网友(2013-06-17):
2009年的问题 现在解决了吗????  是泵的功率小了!!(理想状态下)柱塞泵满载的吐出量和马达的排出量基本相当 所以你没负载问题不大!!负载的情况下油马达有泄露, 连接管路过长或者选用的管路过小 所带来的阻力你的没考虑进去!!建议你换200L吐出量的柱塞泵可以解决问题!并且可以大幅减底柱塞泵活塞的往复频率 减低维护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