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铣床做几块垫铁,有几个细节需要请教

楼主(2009-12-24):
铣床加工经常需要用到不同规格的垫铁来装夹工件,之前一直都是用一些东西替代,但觉得还是应该要准备一些垫铁比较好。

除了垫之外,有些还需要一些长的板来夹一些长的工件。

请问,这些垫铁用什么什么材料做比较好,是否需要做热处理呢?

谢谢!

网友:
当然是铸铁件最好了,如果精度要求不高,Q235钢板就可以。

网友:
对精度高的垫铁,需要热处理

网友:
我以前经常用各种厚度的白钢刀作垫铁的,图它厚度准确·

楼主:
当然是铸铁件最好了,如果精度要求不高,Q235钢板就可以。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铸铁件最好呢?

请问Q235俗称什么钢,价格贵不贵?

我之前是打算用45#钢。

楼主:
我以前经常用各种厚度的白钢刀作垫铁的,图它厚度准确·
引用 网友B:

白钢刀的尺寸似乎小了些,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
呵呵,用白钢刀。也太奢侈啦吧。不过我估计是就手。不是专门用来做垫铁的吧。

网友:
5# 哈雷 据我所科知,铸铁硬度高,不易变形,Q235就是普通的铁板,并不是什么钢,如果要求不高的话,用Q235的就行,只是用的时候容易变形,我做那几块厚为20的,就是Q235的料,没用多久都弯了,用45#钢我就不知道了,还没试过

网友:
铸铁主要是硬,变形很小,不过买上几个也花不多少钱,为啥要自己做啊,费时间废人工的

楼主:
5# 哈雷 据我所科知,铸铁硬度高,不易变形,Q235就是普通的铁板,并不是什么钢,如果要求不高的话,用Q235的就行,只是用的时候容易变形,我做那几块厚为20的,就是Q235的料,没用多久都弯了,用45#钢我就不知道了, ...
引用 网友C:

谢谢!知道了。

楼主:
铸铁主要是硬,变形很小,不过买上几个也花不多少钱,为啥要自己做啊,费时间废人工的
引用 网友D:

不是自己做,是打算买材料给别人做。

铸铁的话是不是就不用(不能)热处理了?铸铁会不会太脆了,掉地上就碎?

谢谢!

网友:
用锻件,铣削加工,淬火,在平磨

网友(2010-01-27):
同意楼上的

网友:
Q235  普通碳素结构钢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用45号钢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