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多轴线车转向的简化模型,转向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25):
这是一个多轴线车转向的简化模型,请问一下当由于转向机构设计不合理,内外轮转角与理论转角都
出现误差时,转向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是内轮绕A,外轮绕B各自以自己与回转中心线的交点转?还是
内外轮都绕C点转?内外轮通过一个连杆机构连接。连杆机构如图所示。

网友:
又是这车!为何这么大的车会让人当玩具般耍?老板不愿花钱找工程师,宁可让实习生设计错误?是玩具吧?还是学校作业?
你的图确实语焉未详!回转中心可视为A与B之间任一点,速度快时(离心力)偏向B点

网友:
谬也,看看汽车或拖拉机设计的书,转向系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