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点之间约束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25):
在CATIA草图设计中,两点之间可以建立水平或者垂直约束吗,好像默认的是两点之间的距离。谢谢版内朋友给些解答。

网友:
好像没有这个功能,不过你可以再两点间画一虚线,约束虚线水平或垂直

网友:
好像没有这个功能,不过你可以再两点间画一虚线,约束虚线水平或垂直
引用 网友A:

同意这种做法!
还有就是约束横坐标或纵坐标的尺寸相同!

网友:
选中两点右击 可以选择水平测量或者垂直测量距离。。。其实右键的功能是很强大的。

网友:
选中两点右击 可以选择水平测量或者垂直测量距离。。。其实右键的功能是很强大的。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不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试过么?

网友:
你理解为标注尺寸,我理解为约束两点在同一垂直或水平直线上!
不知LZ到底是啥要求?

网友:
把垂直或水平距离改成0 就好了

网友:
把垂直或水平距离改成0 就好了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可以,但是在SW中就可以直接约束水平或垂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