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铝合金熔液用什么坩埚好?

楼主(2009-12-25):
我厂铸造铝合金机壳,土法炼制,用舀具舀熔液,304不锈钢杯的很快就被铝水咬掉了,请大家帮帮忙,用什么型号不锈钢坩埚好用,造价低一些。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用不锈钢的呢,我们用的石墨坩埚

网友:
对,用石墨坩埚

网友:
我们这里也是用的石墨坩埚,你那里为什么一定要用不锈钢坩埚呢?

网友(2010-04-23):
用石墨坩埚或生铁坩埚

网友:
如果用铸铁坩锅最经济;并且可以做的很大,电阻炉熔化最好,焦炭炉熔化必须掌握好焦炭温度.
瓢具浇杯.可利用普通铁皮做成.但要多做几个.轮换使用.并保持表面有涂料.

网友:
我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是舀铝的勺子经常被烧穿孔,用量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舀铝的勺子,根据铝液重量,制成不同大小.厚度铁皮勺子或浇杯,几个轮流使用.
     一定要保持表面有一层涂料.

网友:
我们是一直连续使用,只到漏为止,上涂料的好像是Fe3O4涂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连续使用时,一般浇注数件后.就会有局部涂料掉下,铝合金液很容易浸蚀漏勺子.
        高温时.涂料不容易刷上去.所以用几个勺子轮换刷涂烘烤使用.涂料有多种.对
         铝合金来说.只要不掉涂料.不沾勺.流动性好就好.

网友(2010-11-06):
请问你们用的是什么涂料?望赐教!

网友:
是这个说法,但用的涂料各有不同。

网友:
楼上的兄弟看来对此比较熟悉的 不过让我说嘛,不管用什么材料的勺子,涂料是关键的,我们有自己的配制“秘方”,成本极低非常好用每个班次喷个四、五次就行了,一个普通的A3材料焊制的铁勺子可以用5、6年呢,要是不锈钢的就更长了。感兴趣可以联系我免费奉送啦!QQ  268039545

网友(2011-06-13):
我们铸铝的时候也出现这种情况,304的勺子我们用几天就坏了,请大家指教用什么涂料好呢!

网友:
用什么涂料呢,请教。。。。。。

网友(2012-03-12):
舀铝用的勺子不知在哪有买的,我想买几只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