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两翻边角落,我怎么样搞成各自45度?

楼主(2009-12-25):
图示两个边上墙,之间,我怎么样搞成各自45度呢。

点击图片可以放大!

网友:
没看清,楼主发个jpg格式的,清晰点的图,说明问题就行

楼主:
没看清,楼主发个jpg格式的,清晰点的图,说明问题就行
引用 网友A:

图片格式换了,请楼上再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片点击是可以放大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