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传动的电机选型是这样计算吗?

楼主(2009-12-25):
今天做了一个摩擦传动机构,可对电机的计算心里没底,请高手帮忙验证一下:

如附图,两摩擦轮带动一15kg负载传动,摩擦轮由一轴心(钢)和一空心钢管组成,主动轮由减速电机驱动,转速60/min,要求起动时1秒钟之内达到正常转速,计算减速电机的减速比与功率。
我是这样计算的:
减速比:电机50Hz下转速1440/min,所以1440/60=24,取速比20
电机功率:
1、轴心的转动惯量:
J=m*r^2=л*r^2*h*ρ*r^2=3.14*0.02^4*1.5*7.8*1000=0.00587808kg·m^2
2、摩擦轮的转动惯量:
J=M*R^2-m*r^2=л*h*ρ(R^4-r^4)=3.14*1.2*7.8*1000*(0.05^4-0.0375^4)
=0.15696167kg·m^2
3、转动惯量:J=J+J=0.16283975kg·m^2
4、角加速度:
β=60*2л/60/1=6.28弧度/秒
5、转矩:T1=Jβ=0.16283975*6.28=1.02263363N·m
6、负载转矩:T2=15*10*0.05=7.5N·m
8、负载功率:P=Tn/9550=(1.02263363*2+7.5)*60/9550=0.05997kw60w
9、因速比20,固60/20=3w
   取传动效率0.5,所以电机功率为3/0.5=6w

以上计算是否正确,总感觉这么大的传动机构才6w电机是乎不可能,心里没底!
请高手指教!

网友:
我也是这样计算的:
减速比:电机50Hz下转速1440转/min,所以1440/60=24,取速比20;...
1.
2.
..
8、负载功率:P=Tn/9550=(1.02263363*2+7.5)*60/9550=0.05997kw≈60w
9.因取值速比20,固20/24=0.83333(計算轉速比事實慢)
則60/(20/24)=72(w)
.........
...我會這麼寫

楼主:
我也是这样计算的:
减速比:电机50Hz下转速1440转/min,所以1440/60=24,取速比20;...
1.
2.
..
8、负载功率:P=Tn/9550=(1.02263363*2+7.5)*60/9550=0.05997kw≈60w
9.因取值速比20,固20/24=0.83333(計算 ...
引用 网友A:

大侠:
最后这“9.因取值速比20,固20/24=0.83333(計算轉速比事實慢)bbs.cmiw.cn7 F3 S) l6 m3 K) l. \
則60/(20/24)=72(w)
是怎么来的呀,麻烦讲解一下

网友:
天上人间哥们可能给绕进去了。减速机只是中间过渡东西。和计算功率没太多关系(当然效率还是要考虑的。)减速机吧转速降下来了。但扭矩上去了。你那个功率60W怎么还要除20的减速比呢(问题就在这里)?

网友:
按电机60W的功率。电机实际扭矩:T=9550*0.060Kw(功率)/1440(转速)r/min大约0.4N.M

网友:
回复 网友B:
8、负载功率:P=Tn/9550=(1.02263363*2+7.5)*60/9550=0.05997kw≈60w 根據此計算式 轉速以 60 rpm 計算基準所得消耗功率,
而60rpm= 1440/24 所以當選用減速比1/20時
轉速應為 1440/20 = 72rpm 若再代入 8.
則應為此,(電機轉速不變條件下,以定功率計算法).

网友C:
1~8步骤相同,
9、传动效率取0.5,则所选电机的功率为P=60/0.5=120=0.12KW,
选0.37KW保证满足要求

楼主:
天上人间哥们可能给绕进去了。减速机只是中间过渡东西。和计算功率没太多关系(当然效率还是要考虑的。)减速机吧转速降下来了。但扭矩上去了。你那个功率60W怎么还要除20的减速比呢(问题就在这里)?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被绕进去了。
我原以为电机经过减速之后力矩增大了,功率也会增大 ,老兄一席话使兄弟矛塞顿开,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8、负载功率:P=Tn/9550=(1.02263363*2+7.5)*60/9550=0.05997kw≈60w 根據此計算式 轉速以 60 rpm 計算基準所得消耗功率,
而60rpm= 1440/24 所以當選用減速比1/20時
轉速應為 1440/20 = 72rpm 若 ...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侠!
减速电机之外可以增加一个调速器,使减速机转速不超过60转/min。
不知调速器会不会对电机功率有影响?

楼主:
1~8步骤相同,
9、传动效率取0.5,则所选电机的功率为P=60/0.5=120=0.12KW,
选0.37KW保证满足要求
引用 网友C:

谢谢!

网友:
讨论的不错   希望能做下总结 看对不对

网友(2012-10-26):
引用 网友C:
1~8步骤相同,
9、传动效率取0.5,则所选电机的功率为P=60/0.5=120=0.12KW,
选0.37KW保证满足要求

回转体的转动惯量应该是:1/2mr^2吧

网友:
减速比:电机50Hz下转速1440转/min,所以1440/60=24,取速比20
为什么是20不是24呢

网友:
减数比是整数

网友:
没问题啊,我也是这么计算的啊!

网友:
功率跟速比是不能比的,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2012-12-24):
请问下这样计算那阻止转动的静摩擦力不用考虑它所耗费的功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