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型材做成的结构

楼主(2009-12-25):
哪位知道下图红色圆圈内型材是怎么连接的?不用45度和90度的普通型材角。急,谢谢file:///C:/Documents

网友:
看着应该是焊接的。

网友:
铝型材,不可能焊接。但这种连接似乎也没有标准连接件。

网友:
给了一个三维图,是楼主想出的结构来问怎么连接,还是看到实物想不出别人是怎么连接?
我觉得可以把细梁用螺纹连接到粗梁上。

网友:
用螺纹加加强板A或用纤焊

网友:
看看,应该使用这样连接的,只画了一个连接件

网友:
没画全,

三角件是标准配件,背后的槽放置螺母,主梁上有孔,将嵌套螺杆伸进去,拧紧螺母就可以了,
你上面的拉杆是拉斜杆的,斜杆上的横向锁紧件在孔中锁紧,

网友:
这种连接方式已经形成标准了

楼主:
7楼说的有道理,请问三角形有标准件吗?或者给个图片,谢谢!

楼主:
8楼,请问三角形有标准件吗?我询问了好多都没有卖的,能否提供一下卖家或发个图片,谢谢

网友:
焊接到可以,但强度不如连接件,一般这样的型材需要连接的话,就需要配套。

网友:
7#说的在理;

网友:
MISUMI 工厂自动化样本上有这样的型材连接配件

楼主(2010-03-13):
最终解决方案,自己做的加工品

网友:
有卖的。上网搜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