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内球面程序---紧急求助

楼主(2009-12-25):
系统:FANUC系统
刀具:R刀,R4(直径8)
球直径:22
加工形状:半球

请教程序编制以及对刀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顶下

网友:
你也不出图,晕
你正常编程,不用管刀具,带刀尖圆弧补偿就可以了。
对刀说,正常对刀。

网友:
编程就按楼上说的编,刀就要根据刀尖所在的象限而定,如第二号和第六号象限对刀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
程序里用G41,G42,和G40
在刀具外形里R输入4.T输入9(楼上说的太麻烦,9是多向的,程序自动默认)
关键是G41和G42别弄错了,切忌!!!!!!

网友:
不过我想请教下车到中心附近的粗糙度不好如何解决

网友:
用恒线速就可以了

网友:
G96和G97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