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铁250或者200用什么型号的焊条,冷焊后焊接性能最好?

楼主(2009-12-25):
补焊面积有20平面厘米,补焊高度5mm,补焊处要受力。

网友:
用纯镍308焊条,焊后可以加工

楼主:
you ate right , thanks .

网友:
补焊有什么具体需要,例如,需要加热吗?

网友:
HT250补焊可采用Z308或者Z408,焊前预热300-350,一次焊接不要过长,焊后锤击焊缝,边焊边锤,焊后保温。要是小面积的不太重要的地方可采用奥氏体不锈钢焊条焊(A022)呵呵!我主持不过QT600-3、HT350模具、剪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