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冷片有人用过吗?

楼主(2009-12-25):
医疗器械行业的制冷片有人用过吗?能不能给我传一点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啊,我还不太会用啊,急需,谢谢各位了

网友(2010-03-29):
是帕尔贴吗?我正在准备实验,目前涉及不深啊。实验完了总结经验告诉你

网友:
你是指的是类似MELCOR公司的制冷片么?

如果是,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这种东西很好用的,并不是我给他们做广告。
我第一次用的就是该公司的产品,主要是价格要贵些。国内泉州有一家也可以做的。

制冷片结合RTH温度传感器可以应用于功耗低的产品,效果非常好。

楼主(2010-06-21):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现在实验总结出来了吗,能分享一下经验吗?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一直在等结果啊?没有亲自实验一下吗?我的实验基本完成了,当然受到有经验的人指导了,没什么理论指导,都是一些实践中的经验,所以我个人觉得只要你去做就会发现问题。谈不上什么经验,将过程与你分享一下,如果楼主做完有什么心得还请赐教。
其实使用制冷片最主要的就是考虑散热,散出多少热就能制多少冷,散热片绝对不能小,不要感觉偌大个散热片上放一小块制冷片比例失调,散热量能够就不错了,在一个散热片上排满制冷片是大忌。
其次就是风扇的风量和风道的合理性,
没有什么理论的计算,何况设计风机的计算很复杂,总结一点就是在不使用风扇的情况下散热片自身的热容量基本可以满足你的制冷需求,然后加上风扇是为了维持长时间制冷。风扇的风量及散热片大小要根据楼主所需制冷量及风道等情况而定!
说的有点乱,个人表达能力欠佳,请楼主海涵!

网友(2024-07-10):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您在左上角搜索框中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