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圆柱形工件怎样夹紧

楼主(2009-12-25):
一圆柱形工件外径14内孔8.7长度24,要攻M10内螺纹,求助:用什么夹具可以快速定位,要能实现自动控制

网友:
油压卡盘,可快速夹紧

楼主:
有没有成本低一点也可以实现这个要求的?

网友:
偏心夹紧,简单可靠

网友:
请问你攻丝前的圆柱形零件是如何加工的,可不可以在加工顺序上想办法

网友:
你想投入多少!可以用一个带V型口的虎钳,加上一个适量扭矩电机!

网友:
分享一下方法!

网友:
对卡爪镗削一下,使其并拢时形成一个大一点的圆孔呢,反正卡爪很便宜,也容易买到,改制也比较简单。还有如果镗出带台阶的,那装夹时的轴向位置也会定住了,那会提高不少的效率,就能实现你说的自动控制了吧。不知道这个方法对你有帮助吗。

网友:
对,,,,,,,,,,,,,,,,,,8楼说的对

网友:
我看仪表车加工更快。那是快速装夹的。

网友:
简单:下长料,用自动送料机和数控机床联动,平端面-钻孔-攻螺纹-切断-松夹头--刀塔定位-送料-夹紧-平端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