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e快捷键

楼主(2009-12-25):
谁会啊?回下,谢了!!!!!

网友:
ctrl+g:再生(超级常用)
ctrl+s:保存(超级常用)
alt+i,d,d,m:插入merge特征(超级常用)
alt+e,u,(enter),a:恢复特征(很常用)
alt+i,d,(enter),i:插入界面(很常用)
alt+i,d,d,m:插入merge特征(超级常用)
alt+f,e,d:从内存中删除不显示的文档(常用)
alt+t,r:关系(常用)
alt+t,p:参数(常用)
alt+t,o:config.pro(不常用)
alt+e,t:设置(不常用)
也可根据自己喜好在映射键里设置

网友:
好像这些快捷键使用起来也不怎么快捷。
还是把自己常用的功能设置映射键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