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装台车床,西门子802C BASE LINE,980TDB和新代EZ3三款系统,哪个好?

楼主(2009-12-25):
想自已装台车床,36的,预计6万左右,初步在980TDB,新代EZ3,西门子802C BASE LINE这三款系统中选,单系统价,三款相差不多,802C BASE LINE最贵,请行家给指导一下,用哪款系统较好。

楼主:
980TDB价格没有问过,估计应该是在1万左右
EZ3问过,系统加输入输出端子是1.2万
802C BASE  LINE系统是1.3万,如果配611U驱动和电机,就要3.2万了

但是980TDB的进给轴控制不知道是什么方式,全数字的还是脉冲+方向,搭配的驱动器是全数字式的.最新出来的.
EZ3销售商说是全数字的,只有脉冲信号,没有什么方向信号,官方资料是3数字轴+1模拟轴.
802C,是模拟的信号控制,但是它的多种循环图形编程,和图形对刀很吸引人,看过该系统的视频,操作确实很方便
难以决择啊

楼主:
顶一下,继续等待行家指点

网友:
没用过这些系统。
单纯说系统,建议用802C。
关键要看驱动,建议用低压驱动,不容易坏。611U是高压驱动,容易坏。至于是数字还是模拟,就不讨论了,没必要关心,只要能配就行了。

网友:
6万改西门子的足够了(所有配件都可以买齐,可能还有多余,)。其它两个系统没用过。不好说。
西门子的系统因为标配自带了标准车床的PLC。所以说,改造的工作量要小一点。回去接接线,安装元件,调试一下就可以了。
但西门子也有不足,就是越来越集成。现在系统所有的东西都集成到一块去了。且西门子面板不太好。软按键看起来很漂亮,但使用过程中,经常使用的按键容易坏,坏了没法修理(不能更换,除非你换系统,西门子不单卖面板,或那个键你不用,可以把它破坏掉),当然,现在西门改进了,就是循环启动,停止那三个键好像又改回去,用硬键了。呵呵
系统使用中,对操作工来说,以后可能编程方面,西门子更方便。其它两个,很多操作工可能都没见过。
如果用国产,想便宜,我觉得还不如用华中。

网友:
国产,还是支持广泰吧。
经常用的键就是循环启动,可以用外部按钮啊。前两天就遇到802C启动按键坏了导致停机的事。

楼主:
据说是全数字的半闭环控制的话,精度和响应速度更高一些,按发展来说应该是这样的,毕竟全数字的是后出来的东西。
法那科有没有中低端的系统,15000元以内的。
802C base line的循环启动还是薄膜按键,不过这个倒是可以接出来用别的工控开关。
我说的6万可是整机喔,不是仅系统和电机啊,如果用西门子的802C+611U的话,就够呛了。
我是看到德国佬很多机器是用802C的,想想应该还好吧。
新代那个EZ3实在找不到应用资料,在网上搜遍了都没有,根本不知道它的特点,不知道是不是像802C一样可以和系统一起构成半闭环的。

这个是德国KNUTH的床子,www.knuth.de
他们好几款机器是用802C的,这是我上传的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xMTE0OTQ0.html

网友:
首先,KNUTH不是德国的,只是个德国牌子罢了。机械部分全是国产的光机,至少低端产品是这样的。
另外,不管是模拟量还是数字量,伺服都至少是半闭环的,不可能是开环的,哪里有开环的伺服?
再说,你理解的数字量本来就不完全正确。最差的控制类型就是脉冲方式。最厉害的控制其实就是模拟量的,响应速度最快。840C就是支持模拟量的,性能比数字式的840D强悍多了。
不过,这些东西并不影响你自己做床子,会用合适的系统就够了。

楼主:
首先,KNUTH不是德国的,只是个德国牌子罢了。机械部分全是国产的光机,至少低端产品是这样的。
另外,不管是模拟量还是数字量,伺服都至少是半闭环的,不可能是开环的,哪里有开环的伺服?
再说,你理解的数字量本 ...
引用 网友A:

怪不得我说这床子咋看着跟大连的一个样子啊.
速度环和位置环有些机器不是像802C这样的,它的伺服环仅是在伺服驱动器和电机之间的,检测和修正全依靠驱动器,并没有通过CNC系统检测修正,这种也是所谓的半闭环,但并不是真正的半闭环.

楼主:
顶一下,还有没有建议

网友:
建议用宝元的,好象是320,让他给你配安川的驱动和电机,2个轴全配好应该在2万以内.

楼主:
宝元的系统不太了解,先查查资料.
我现在问到的价格,西门子802CBL单系统:1.3W;新代EZ3T:1.2W,安川SGMGH-03A伺服,一套5100,这些都是口头报价,应该还有下降余地.

网友:
宝元的系统在雕刻机上用的很好。唯一的缺点是以前的显示屏(5.7)温漂太厉害,但以前所有的经济型系统都有这毛病,温度一高就看不清了。
找宝元配安川的驱动加电机比你自己买要便宜,要再便宜就只能配国产的驱动和电机,安川和宝元有合作关系。

楼主:
如果要主轴可以做C轴的话,是不是主轴电机用伺服电机就可以了,加上位置编码器
看到很多车削,车铣中心是用直驱主轴的

网友:
这个你要问系统商才行。不同的系统不太一样的。
俺只用过西门子配的,用伺服电机,通过参数决定是主轴还是旋转轴。主轴不能做插补,旋转轴可以做插补。
直驱主轴不知你指的是那种?是力矩电机呢还是别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电主轴,不知道是不是跟你说的力矩主轴是一样.
C轴功能,新代的EZ3T是可以的,跟代理商确认过,主轴可以转换,支持坐标转换,圆柱插补.
关于主轴分度功能,问过一位机床设计行家,说是直接伺服连接驱动的话,分度精度不高,最理想的就是上面这种直驱电主轴,高转速回转,高精度,高扭矩C轴功能
这个是台湾福硕车削中心的机身,他这个不就是伺服电机皮带连接驱动嘛,加了个盘式制动器

网友:
哦。直驱是好。直驱省掉了传动部分,带上编码器当然精度高了。
第二张图片上不是伺服电机,是主轴电机。
但伺服电机做驱动不存在分度精度不高的情况,你问的那位行家可能只熟悉FANUC而已。FANUC以前有些东西不开放,主轴电机是不能做高精度旋转轴的,因为主轴电机挂的位置编码器精度不够,这和电机编码器,驱动器本身有很大关系。俺没挂过FANUC的,实际情况没有第一手资料。但见过16I用伺服电机做回转轴的,精度非常高,带第二编码器,那个编码器很贵的,海德汉的圆光栅。西门子的用过,不存在精度不高的问题,假如也挂第二编码器的话,如果只用电机的编码器,本身精度很高,但机械传动会有误差。
只是做经济型的车床,楼主不用想太多,系统支持就是支持,什么系统都查不多的,毕竟竞争太激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位行家是弄西门子的...........,但是至少让我知道了用伺服主轴电机的是可以实行高精度分度定位的.
我也只是想要主轴可以分度定位,可以利用动力钻铣头在端面或柱面上打孔或攻丝,也不需要主轴具备真正的C轴功能,要进行联动,要是C轴联动,那是真正的车铣中心了,怎么说也得用个斜床身和好一点的F或S系统了,哈哈
螺旋线老兄用西门子的什么系统做的C轴方案,直接用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做位置反馈吗?

网友:
是个高端应用,840D加海德汉的圆光栅.

网友:
是个高端应用,840D加海德汉的圆光栅.
引用 网友A:

6W块能不能买个圆光栅还是个问题。

wujp

网友:
呵呵,大侠要仔细看贴才行啊.楼主是问俺用过什么样的C轴.楼主是做经济型的,当然不能用好东西了.
再说,圆光栅也不是天价,只是有点贵而已.
同样是840D,不同版本的NCU价格能差好几倍呢.控制卡也差很多.

楼主:
是的,用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做出符合我需求的C轴
用富田的SDS-S主轴伺服电机+旋转编码器或角度编码器,是否可以实现,
用圆光栅做位置检测,咋也不用什么802C和EZ了,直接用840D了

网友:
还是那句话:系统商会给你个方案。
成本控制只是选驱动和电机的问题。福田的电机俺只用过变频电机,没用过他的伺服电机,估计应该还可以,变频电机的做工还行。

网友:
直接买台新的6132才四万左右

楼主:
呵呵,哪里4万能买到带C轴的,还是主轴伺服电机的,西门子802C或新代EZ系统,请告诉我哪家厂的,电话多少

楼主:
还是那句话:系统商会给你个方案。
成本控制只是选驱动和电机的问题。福田的电机俺只用过变频电机,没用过他的伺服电机,估计应该还可以,变频电机的做工还行。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螺旋线老兄的解答,目前方案已初步确定,不清楚的问题已明确

网友:
新代系统不错

楼主:
新代系统不错
引用 网友B:

xuetugong在用EZ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