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型密封圈有用过的吗?

楼主(2009-12-25):
公司有一个产品,用O型圈的密封效果是不错,但是轴的转动阻力太大,不知那位大虾能指点一下!

网友(2010-05-03):
那就改用Y型油封,这是常用的一种方式

网友:
用旋转密封件啊!大多数密封件生产厂家都会有的!
3楼的建议,如果没有压力的话,Y型密封圈的效果比O型圈的效果要差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