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选型,有图纸---请教

楼主(2009-12-25):
1号驱动单元与2号驱动单元结构一样,左右对称放置。两个伺服电机共同驱动一个负载为150KG的物体进行运动,两电机要求同步,运动中的过程不需要控制,只要求起点和终点准确,定位精度要求正负0.2mm;
丝杠的导程为10mm,负载要求V=5M/min 丝杠轴径15mm
伺服电机自身要求,体积小 重量轻
求伺服电机的扭矩 功率
详细图纸看附件

楼主:
导轨面的摩擦系数是0.003, 图纸上1号单元和2号单元之间的间距为4M, 我担心我单位人装配水平。所以电机安全系数给的比较大,从减速箱输出扭矩1NM

楼主:
我选的是松下私服A4系列的电机 功率200W 是不是有点大了?

楼主:
在注明一下:图纸上的围框 水平放置

网友:
直接找松下不就得了。什么都齐活了。
另外:楼主对伺服电机的选型还没概念,建议看看伺服的选型手册上的计算部分。

楼主:
如果叙述有什么不明白的,请朋友们留言 或者加QQ 423023154

网友:
是大,这么小的载荷用不上减速吧

网友:
a*t=v,F=m*a,T=(F/2)*d* tan(e+f)。其中,a是负载加速度;t是负载加速时间,一般伺服驱动取时间t=0.8s;F是驱动负载所需推力(两电机);m是负载质量,m=150kg;T是丝杠扭矩(两电机);e是丝杠升角;f是丝杠的当量摩擦角。实际的单根丝杠的扭矩为T/2,根据这个值再结合减速比就可以算出电机的扭矩了。因为这个是水平放置的,驱动力只需提供加速度,估计算出的电机扭矩应该很小。但考虑摩擦,装配精度等,需要乘以一个安全系数,至少得1.5以上。

楼主:
我功率是这样计算的不知道对不对 大家帮忙看下,V=5m/min=5/60 m/min
F=umg =0.003x100x10=3N P=FV=3x5/60=0.25W 放大一点系数才不到2W 、、是不是不对、、、、

楼主:
负载扭矩:T=FXP/2X3.14X0.8    P=10mm  F 按9楼的朋友给的公式计算 a=v/t=5/0.8x60=0.1m/s2  F=ma=100x0.1=10N     T=10x10/2x3.14x0.8= 20Nmm  双驱的时候最大也就需要这么多的扭矩了吧 不知道我算的对不对???帮忙看下 忒急

楼主:
感觉F 好像有点问题 不晓得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唉!楼主啊楼主,翻翻书就那么难吗?
简单说说伺服电机的选型步骤:
1,求负载惯量。分别算初级旋转负载惯量,次级旋转负载惯量,直线运动负载惯量,得出总和。需要知道的参数:丝杠半径,长度,导程,减速比,初级齿轮的惯量,次级齿轮的惯量,连轴器惯量,移动平台加工件的重量。
2,求非平衡扭矩,比如重力轴。
3,求摩擦扭矩。要知道摩擦系数和驱动效率。
4,根据负载惯量比选合适的电机,通常选3倍以内。
5,校核瞬时特性(加减速时间来确定)
6,校核连续特性。平衡轴一般为静态扭矩的80%以内,非平衡轴为60%以内。
7,如果要外加回升电阻,还要计算回升能量和定位频率来确定回升电阻。
具体的公式请自己查手册。
另外说句,这个应用找松下是找对了,他们有款同步卡,应该可以用在这个地方。

楼主:
转速是不是有点快?需不需要考虑转动惯量

楼主:
明白了点。。 12# guofengxintian

网友(2010-09-12):
怎么还得积分呢?...........

网友:
伺服电机的选型中贯量2000转1000W

网友:
查查资料按照公式计算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