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细孔加工

楼主(2009-12-25):
各位大侠<请问在8mm厚的SUS304上面要加工一个直径0.2的孔,能加工吗?
要怎么加工??

网友:
細孔放電...最實惠..

网友:
SUS304比较硬,小的钻头容易断,钻不了,只能用特种加工,如电火花。

网友:
估计只能用特种加工了!

网友:
細孔放電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电子束或离子束加工比较理想,不过设备不大好找.激光加工应该更容易

网友:
是通的不,

网友(2010-02-10):
使用电火花吧,最简单,如果批量大,可以找有专门做微孔加工的设备的加工厂,上网搜一下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
7楼的想法与我相同。

网友:
{使用电火花吧,最简单,如果批量大,可以找有专门做微孔加工的设备的加工厂,上网搜一下应该可以找到了}
我认为楼上想法很对

网友:
特种加工可以实现,但比较贵。

网友(2010-04-09):
細孔放電是不是就是电火花加工呀?

网友:
街边找一下,细孔放电加工,便宜,质量好~

网友:
使用电火花吧,最简单,如果批量大,可以找有专门做微孔加工的设备的加工厂,上网搜一下就可以找到了。
引用 网友A:

赞同LZ的想法,细孔放电也可以批量加工。

网友:
細孔放電全称:电火花細孔加工

网友:
是否通孔?公差(含位置度)?数量?

网友(2011-12-07):
激光加工,亦庄东区,北京刃具量具厂院内有1家

网友:
使用电火花吧,最简单

网友(2012-05-05):
可以用细孔放电吧,我公司加工的1mm的孔,在钨钢上打孔的,细孔放电非常的快,12mm,一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
0.2的具体还有没有要求!

网友(2012-08-10):
还要看精度、孔深等具体数据。应该最好是用微孔电火花机床。推荐一专业厂家,美国安娜堡电火花,可联络: 钟先生 13801242420 beijingnuotai@126.com

网友:
电火花没问题,但效率低

网友:
激光加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