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今年三月份买回来一台亚威折弯机,很烂!

楼主(2009-12-25):
好久没看到新帖了,今天来发一个,大冷天的,外面冷,里面要暖和才好。

公司今年三月份买回来的一台亚威折弯机,两米五十吨的,系统是CYBELEC DNC60。我个人觉得这台机子很烂,滑块在上死点时,Y2总是比Y1高一两个毫米,只在最终折弯位置时是平的。在退让夹紧时,Y1那边总是难得夹紧,夹紧点太低了又容易与挡料碰撞,在工件表面留下压痕,我有一次还因此罚过钱。自己又没有参数表,所以又不会调平衡。刚买回来时有很大问题,后来厂家来人了,调整了一天,最后稍有改善就走了。

还有挡料,连接挡料架与导轨的螺丝基本上都是松的,导轨在中间,定位时,手稍微用点力,就把挡料架推斜了,尺寸跑很多,开始时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发现了,把所有的螺丝都紧固才解决这个问题。

西门子的液压系统,漏油也很严重,已经很爱惜的使用了,压力从没超过40吨。不过一般液压折弯机都有这个问题,就不多说了。
脚踏开关上的急停开关里面固定电线的螺丝也是松的,有一次,滑块怎么都踩不下来,最后检查电路才知道是螺丝松掉了……
是这台机床的个别缺陷还是其他原因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使用这个型号机床的,能不能分享一下使用感受?

网友:
这是国产机床的通病,本人没用过数控机床,但个人认为是机床装配出问题,Y1和Y2下来时间不同,可能是二根压力出油管流量及阻力有大小,一 、油管弯头有大小。二 、油管焊接时里面有焊瘤。三 、一边的油缸或者油管里面有杂质.一台机床的质量,装配工人的技术很重要.

网友:
樓主三月份買這機回來, 是什么時候發現后擋料結構螺絲鬆? 你們的機在那一地區使用?

按理上述問題不難解決, 不外乎機械或電腦參數調整, 廠方派出有一定維修折彎機經驗水準的維修工, 一定能攪定.

后擋料螺絲鬆, 除非機是經過大力振動產生外(可能性不高, 如此原因產生, 整機其他部份都會有好大問題), 否則是裝配及品管不嚴格所導至, 是一般管理把關不嚴的通病. 螺絲收緊是你們自己攪定的? 一般, 應該叫廠方人員自行處理, 否則, 如進一步損壞是螺絲收得過緊所引致, 廠方便不會替你們保修了. 故此, 如機器在保修期內, 不要自行處理, 盡量找廠方維修.

楼主:
两位朋友,辛苦了,谢谢你们的回帖,关注我的问题。
机床刚买回来时,并不是我操作的,是由班上两个女同事做的。说实话,她们技术真的很烂,或许是对新数控系统的不适应(因为她们只做过Delem系统),而且工作习惯很不好,干什么事都是死搬硬套。没多久,她们那边就传出机床不好使的消息。我也不会那个系统,但在她们的帮助下,再加上自己不断的探索,竟然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了她们,我用了几天后,觉得问题虽然不少,但耐心调整好机床后,其实并不影响折弯的效果和产品的质量,速度还很快。
对于机床出现的这些问题,能够修复的,都自己解决了。我工作在湖北武汉,除非是机床出现了很大的故障,否则不会叫厂家来人,这样反而浪费时间,影响生产。
后档架的导轨在正中间,发现螺丝松动是我有一次操作中无意发现的,紧固螺丝是8个M5的内六角螺丝,均没有防松垫圈。有时如果在一边定位时,可能会把挡料推斜了,这样的情况是不排除的。但经过自己收紧后,一直没问题,我现在还不定期检查机床。
在机床的某一边加工是我们这里一个很大的恶习,都是为了方便省事,但不顾机床的状态。
话说回来,用了几天以后,有一次我装完上模后用手推了推,发现模具可以前后晃动,我以为是自己没拧紧螺丝,就去拧紧螺丝,但我拧得其实已经很紧了,模具还是可以晃动。仔细检查了下才发现是固定模具夹板的螺丝松了,当时我就把一排夹板上的螺丝全部拧紧了,中间常用的那几个基本上都是松的,两边的还好。
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螺丝松动这种很低级的问题。还好,问题虽多,但经过自己的探索,一直在慢慢修复,状态也在逐渐转好。这台机床相对于另外两台机床来说,也不是完全没有优势,希望哪天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就好了,那时也算是一台好机床!!

网友:
哈哈,我以为只有我们公司才买亚威的机床呢,原来还有别人买啊,我们用的大型龙门加工中心就是亚威的,那是漏水(切削液),漏油,还漏气,就差没漏电了。(注:亚威是台湾的一个N流机床制造商)。让人失望啊。

网友:
如果上刀壓板是獨立y1, y2 液壓全數控折彎的話, 是可以單邊折的, 完全不影響機床精度, 結構剛性等.

至於螺絲沒有墊片(除非用螺絲膠水), 是不可原諒了. 原因1. 是省成本. 2. 是省事.  前者, 是公司的問題, 后者是人的問題.

唉! 上夾刀塊螺絲全松, 居然不傷上刀下模? 還能折彎? 奇蹟?

上死點y1, y2有些許相差, 而折彎沒問題的話, 問題不是很大的, 找廠家來調調便可解決.

亞威做鈑金機和台灣亞威龍門加工機是不同公司的

网友:
亞威做鈑金機和台灣亞威龍門加工機是不同公司的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不懂设备的人总是选择贵的,懂设备的人选择对的!

网友:
我单位也想买一台,该买那家的?

网友:
我上班哪里用的是广州广船的,有5个压力的东东/4米机台,网上买要19####一台,几好用,有钱就买他吧

网友:
亚威垃圾……

楼主:
本来不想把这个问题再说下去的,可昨天发生的一幕实在让我感觉太可怕了。
晚上上班时,系统控制器面板上那个蘑菇头急停开关很有些松动,不用说了,是里面的固定螺丝松了。因为那个开关在开启时需要向右旋转,我怕多旋转几次后会将电线扯断,于是将控制器后面板拆开,将固定开关的螺丝都紧固了。但在我拆开后面板时,却有惊人的发现:一个内六角螺杆赫然躺在控制器底部。难怪以前在拉机床吊臂时,控制器里面会有异响,原来是螺杆在里面滚动,与控制器碰撞所产生的。于是我在里面看了一下,发现这个螺杆是把控制器固定在机床吊臂上的,一共四个螺杆,现在只剩下三个了。螺杆在控制器的最顶端,倒立着从里面穿出去,再通过螺帽,把控制器固定在机床吊臂上。螺帽不知为何消失了,于是螺杆就自己掉下来了,引起这个问题的原因还是那个:螺帽没拧紧。当时我真的汗颜了,幸好这个螺杆一路未受阻,直接掉到最下面来了,要是它一不小心没掉下来,而是躺在电路板上,后果会怎么样呢?
亚威折弯机的缺点甚至已经盖过了它的优点。
在此,我真的感觉很悲哀。国内的工业起步晚,在技术上落后别国,这是情有可原的。但为什么在安装时连一个螺丝都拧不紧呢?技术已经落后了,难道身体素质也不如人,这点力气都使不出来?还是工作态度或者道德素质根本就很欠缺?

网友(2010-05-07):
你买了它就的接受它!国产的应该预知到有今天的结果。

网友:
以后需要设备找我!二手的AMADA QQ736468005 在武汉

网友(2010-12-23):
我们公司也有个这机器,特大一个东西,还没有一半大的AMADA贵,扔那没人用....

网友(2011-02-01):
我公司也买的亚威的,也不行。

网友:
如同彩票,运气好时就会抽大奖

网友:
收螺絲其實是一門基本功, 很多時學工們怕師傅罵偷懶, 將液壓閥收得過緊, 往往將閥芯卡死.

网友:
哈哈,我以为只有我们公司才买亚威的机床呢,原来还有别人买啊,太让人失望啊。

楼主:
我见过的亚威折弯机应该不算少了吧!整体感觉是都不行。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漏油、不稳定。呵呵,还有一点个人意见,或者说偏见也可以,我不喜欢亚威折弯机的外观。蓝白相间的颜色搭配还可以,但弧线型机身体现不出机床应有的硬朗风格。(纯属个人喜好,请不要砸砖
前几天有幸见过亚威数控冲床,采用日清纺的技术制造。转塔厚度足够,感觉比较踏实稳重。但我不是玩数冲的,不知道这个机床运行是否顺畅呢~~

网友:
原来使用过一会儿,好烂好烂,最后去用瑞士的了……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也是亚威的,毛病漏油,折弯两端用力不匀不知是低地坪没有弄好还是什么的
,有时脚踏开关故障(工人说是没有踩就下来了,除了一次事故)。

网友(2011-03-13):
那家的好用呢,我们公司想要买一台

网友:
我们也正计划上一台,但是没有米米,想买一合适的,观望中

网友:
小松的不错,就是贵。便宜就金方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