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4-G60的祥细用法---请教

楼主(2009-12-25):
各位子大哥。。我学数控也有几天了。。明白的不多少。。图会画点而已。。这不有问题不明白了。。想有人帮我说说。G54-G60的用法。只是知一点点。。不是全明白。比如G54是和图上的X0Y0对称的。。这几个G攻能不全会用。。有人可以说说吗。。G90-G99也是一样。会的不全。。只G90是绝对坐标。 G91是增量坐标。可是什么时用G90。什么时手G91了。。帮我说下G54。G55 G56 G57 G58 G59 G60 G90 G91 。。。。。G99各各的用法不要照书上那样说了。。很难明白什么的。用你们的话说。。

网友:
书上说的 很明白了
多看看就 明白了

网友:
G54-G59工件坐标系。这听不明白吗?
G90绝对坐标,指的是绝对编程,G91是相对(增量)编程。
G60是单方向定位。这个应该用的不是很普遍。俺也没用过。具体用法请参照说明书。

网友:
看你是用什么系统,系统部同指令也不同。  不过从你的问题中看得出好像是用的法拉克。
G54一G59是工件坐标系,没有很大的区别。
G90是绝对坐标编程,是相对工件坐标系而言的。G91是相对坐标编程,是两点之间的坐标的增量值,一般在子程序中用的多。

楼主:
谢谢你们。。。可是我想知的更多

楼主:
没有人说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