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况如下,应该根据什么选取合适的直流电机?

楼主(2009-12-26):
我的工况如下:经过计算的平均转矩值为20N.m,但过载非常频繁,经常会达到30至40N.m。最大值会达到50N.m。不知道应该根据什么选取合适的直流电机。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应当先做一个工况曲线,看到底什么状况,
从你反映的情况看,用并励或它励的都可以,这要你做完曲线,会同你搞电气的那个家伙协商一下,但你如果是大负载的,大惯性的,也不排除采用串励,但启动次数就少了,特性也软了,
你要求过载,还要求特性比较硬的场合,似乎就只有前面说的了,

楼主:
目前使用的正是串励电机,我现在需要做的是核实这个这个转矩值是否合适。电机的启动次数比较少,基本是长时间运行的。我想知道是否应该采用较大的额定转矩值的串励电机。到底选取转矩时是以均转矩值为20N.m为基准,还是以经常出现的30至40N.m的转矩值作为选取电机的额定转矩值。还在在工况曲线下对可能出现的转矩值进行数学处理,如概率分布或者方差等,来算出合适的电机转矩呢。

网友:
你的工况曲线呢,
把曲线发上来,
现在是空说,
看曲线才知道要多大

楼主:
电机的需求转矩如上图,求取的平均值为21.5505N.m,而标准方差为18.9922,最大值为57.8842N.m。希望沿用串励电机,希望知道如何算出需求的额定转矩。请帮忙。

网友:
你最大值每小时会出现多少次?每次持续时间是多少?折算电流过载是多少?
另外,把你串励的参数发上来,你希望用谁的电机和电控系统?电机质量好,就可以小,

楼主:
可否告诉我计算的方法,电机参数需要与厂家沟通,暂时无法提供

网友:
计算的方法都在书上,你或者念书,这样就全了了,看‘电力拖动’,上面什么都有,
你寻求帮助,人家也真心帮你,也有人专门给你算,每次像挤‘牙膏’,一次挤出一点参数,最后挤没了,

自己看‘电力拖动’吧!

楼主:
哈哈!技术人员心平气和最重要,多谢帮助!

网友:
挤牙膏也特别有趣,有时是真心想帮谁,因为看人家问问题着急,如此一个简单问题怎么就这么费劲呢?
但挤到最后,人家被挤笑了,常常是‘恕不奉陪’与‘无可奉告’,
高人多啊

网友:
因为是“挤”,所以就有悬念,就有期待,就有猜测,就有说中后的兴奋,或者未说中的失落。一句话,乐在“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