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工程图的打印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26):
我在pro/e中做好三维模型,生成工程图后想把它打印出来,请问:一般的打印店(就是它的机子上没有这种软件的)能否打印?帮个忙,大侠们,谢谢!

网友:
存成cad格式,一般都能打

网友:
先保存为pdf

楼主(2010-02-05):
我试过了,中文字出错的 3# 晓风残月chen

网友(2010-03-08):
转换成PDF就可以打印了,部过要做一些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