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规格的螺纹塞规和环规能配合吗?

楼主(2009-12-26):
如题,各位讲下,并说明下原因,呵呵

网友:
不能,原因参见各自公差带图

网友:
旋不上的,理由见版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公差配合规格资料吗?

网友:
恩,零对零的配合是进不去的....

网友:
不能,原因参见各自公差带图
引用 网友A:

哈哈
版主可能没自己试过
不能的!
旋进了也就坏了

网友:
旋不上的!!

楼主:
多谢各位回答
呵呵

网友:
相同的螺纹塞规,只要公差等级相同,塞规的通规一定能通过环规的通规,塞规的止规不一定能通过环规的止规。

网友:
这个问题没考虑过,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