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30液压泵机床开机时要等很久才可以转起来!

楼主(2009-12-26):
请问高手,C630液压泵机床开机时要等很久才可以转起来,打反转后,全部正反转均没有了,换了油稍好一点,基本问题解决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也遇见过,修机床的人跟我说是温度太低液压油上不来。

网友:
油泵压力上不来吧,,,,,,,,,,,,,

网友:
是的,我说错了。谢谢纠正 3# 东海fyh126

网友:
有几个原因
1:油的温度可能太低,启动时抽不上油去;
2:进油管可能有漏气,但不严重;
3:最有可能的是油泵,油泵老化,根本抽不上油去,或抽上油也保证不了压力。听一下声音,有没有油泵吱吱的声音,有,就没事,没有,就是泵没有压力油输出。
4:滤芯脏了,需要更换或清洗,这个过滤网也可能造成这种抽不上油,或抽上油也不能有足够的输出流量的问题。

网友:
先看油压表,压力1.2Mpa左右。如有压力,就是离合器有问题。如没压力,就是油泵不行。油脏了或滤网堵了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