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牵引力及所需功率计算---请教

楼主(2009-12-26):
车轮直径800在钢轨上滚动,车轮所承受的正压力20吨,车轮线速度0.3米/秒,请问该如何计算车轮移动所需的牵引力,以及所需功率。

网友A:
首先按启动状况计算加速度,找最大许可加速度,
按最大加速度计算驱动力矩,
按力矩初算电机功率,
之后是折算工作率,
使用场合的环境与温度等外部条件,
这些都算好了,就可以选电机,看电机是谁家的,你用西门子的电机还是用中国的电机,功率当然也是不一样的,
这些都计算好了,给你师傅审核,他认可就行了

网友B(2015-08-20):
引用 网友A:
首先按启动状况计算加速度,找最大许可加速度,
按最大加速度计算驱动力矩,
按力矩初算电机功率,

能给些具体的公式模拟一遍吗。。。。

网友(2015-12-16):
引用 网友B:
能给些具体的公式模拟一遍吗。。。。

自己翻翻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