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球墨铸铁上冲孔

楼主(2009-12-26):
如题:材料QT300,厚度4.5,需冲裁的孔径4和7mm,搭边3mm。

网友:
球铁300?没有这个牌号的。
应该最少是球铁400吧,冲这些孔没问题,注意球铁脆性大。

网友:
冲不了,可以采用钻孔或激光切割。

网友:
铸铁的冲孔冲不了吧,而且还是球铁,脆性很大哟

网友(2012-02-06):
铸铁能冲孔吗?为什么不先铸造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