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性能的评价方法是什么 ?

楼主(2009-12-26):
请问谁知道      陶瓷性能的评价方法是什么 ?

急急急!!!

网友:
6What to avoid The Column shape sits gloves quite close to the body,2009 wedding dresses so if you have fuller hips, wholesale wedding dresses this will tend to emphasize them.

网友:
陶瓷一般关注这几个指标:
密度,气孔率,抗压强度,热稳定性;当然还有其它如膨胀系数,热导率,关键看你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