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加工铝合金小零件怎么样装夹比较好?

楼主(2009-12-26):
现在我公司加工一些铝合金小零件,不知怎么样装夹,铣最后一刀时很容易撞刀(一片铝板上加工N个小零件)。
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请上图,因地制宜吧

网友:
没图怎么说呢

网友:
一看就知道新手。才发一贴。
还是等他上来看到在说吧

楼主:
小弟的确是个新手,希望大家多多指教,我说的不是针对某一种零件,(加工的零件大概50*50*20MM)
我在加工当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切削到最后一刀时,材料很容易跳起来,要么工件报废,要么刀就断了,
请高手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你的最后一刀之后就剩下20的厚度,还是什么呢???

如果是最后剩下20的厚度的话,工件跳起来???那肯定不会的

也不知道你是什么刀???
你说的零件光平面呢,还是加工什么,你说的都让你没有办法回答。。。

楼主:
不好意思,我说的是铣外形,我用的是6MM铣刀,最后一刀Z轴刀削量是0.3MM.

网友:
20的厚度全部洗出来?那你怎么装夹呢???

你可以用铣6方的方法啊。。。为什么一定要走外形呢???

楼主:
我要在表面加工一些孔和槽之类的形状,如果六方加工的话,精度会有问题。 8# sxc6138

网友:
你需要什么精度呢,能不能一次说完呢,有时候一次装夹加工并不是最好的,多装夹几次反而对加工有利的。

网友:
那是你的装夹问题,定位不稳定,也就是说夹紧力小于切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