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 我的07CAD总是安装完事出现错误提示呢?

楼主(2009-12-26):
安装完事后,打开时候总是出现unhandled e0434f4dh exception at 7c812a6bh致命错误,不知道为什么
以前用的挺好,电脑还原后,就用不了啦,重新安装也不行,哪位高人指点一二。
有人说把全部安装文件,注册列表都清除了,可系统盘里的,我找不全呀,该怎么办,大家帮帮忙。

网友:
清理注册表,把有关AUTOCAD的部分全部清理后重装试试吧

楼主:
我用360卸载的,啥玩意都清理了,还是不行。
出现这个错误提示。

网友:
还原后系统缺少了某个东西。你要格式化系统盘,在重装肯定OK

或者你装个低版本的试试

楼主:
我现在的04可以用,我打算过几天还原一下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