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盈连接所能传递的扭矩---求助

楼主(2009-12-26):
请教各位老师.
过盈连接,过盈量0.25mm.直径185mm.长度205mm.两个件材质都是45#钢的,

请问最大能够传递多大的扭矩?如何计算呢?

网友:
貌似计算时需要摩擦系数

网友(2018-01-21):
仅有过盈量是不够的,还需要知道配合两个零件的截面形状。建议参考GBT 5371_85_公差与配合过盈配合的计算和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