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50装载机的变速箱怎么设计?

楼主(2009-12-26):
最近做课程设计装载机的变速箱,不知道应该从那下手,怎么做,图也没有,老师也不管,郁闷啊!!!谁能帮一下忙???

网友A:
不就是即对齿轮啮合传动么?根据老师的参数计算完画图就行了。计算过程就是论文,整理一下,装订好,答辩就完事。

我也做过ZL50轮式装载机的变速箱设计。

网友:
不就是即对齿轮啮合传动么?根据老师的参数计算完画图就行了。计算过程就是论文,整理一下,装订好,答辩就完事。

我也做过ZL50轮式装载机的变速箱设计。
引用 网友A:

不光是这个吧?我记得当时做变速箱课程设计的时候最麻烦的就是润滑油道的设计,被打回来n多遍。

网友A:
不光是这个吧?我记得当时做变速箱课程设计的时候最麻烦的就是润滑油道的设计,被打回来n多遍。
引用 网友B:

润滑当然需要了,不能齿轮干咬合着转哦,这不是计算的重点,老师要让咱算算传动比,齿数,模数,中心距等,至于端盖,外壳按要求尺寸整出来,别出格就行,做工设的还要做模型,模型出来都吓自己一跳,设计图纸和心里想的实际差别很大。

网友(2012-03-14):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即对齿轮啮合传动么?根据老师的参数计算完画图就行了。计算过程就是论文,整理一下,装订好,答辩就 ...

你好 不知道可不可以把你以前做的  ZL50装载机变速线设计论文给我发一份  参考一下啊   刚开始做一点头绪都没有    如果可以的话  请发我邮箱 minglianglove2006@yahoo.com.cn   谢谢啦

网友:
你好 不知道可不可以把你以前做的  ZL50装载机变速线设计论文给我发一份  参考一下啊   刚开始做一点头绪都没有    如果可以的话  请发我邮箱 minglianglove2006@yahoo.com.cn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