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凸点是铸造工艺还是缺陷?

楼主(2009-12-26):
如题:这是一个涡轮蜗杆变速箱;铸件材料HT200,发现上面有很多的凸点,不知道是工艺需要还是缺陷?
9 F7 k: A7 ^& R以下是图片:

网友:
这就跟人脸上长青春痘一样

楼主:
对啊,就像青春痘,我还纳闷了。

网友:
在熔模精密铸造这些就是工艺凸台,因为面积太大不好挂料,有了这些凸台涂料就不是很困难了,也可以当积渣包,一取两得

网友:
应该是工艺凸台    铸造缺陷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再是铸造完毕为什么不给打磨光滑呢?  太影响外观质量了!

网友:
好像是排气孔的残留,铸件清理时应该打磨掉,影响外观质量。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对质量的认真程度,不够重视,如果是外商,肯定不接收。

网友:
不用管什么原因最终发货必须的去掉

楼主:
我们拿到货的时候就这样,外协的东西啊,没几个靠谱的,不知道我们QC怎么想的。

网友:
凸台排列如此整齐,应该是工艺预留,而非铸造缺陷。

网友:
从图上看,零件比较大,若是单件生产为简化模具,铸造时用一根铁丝扎一些小眼用于排气,铸造后留下这些小凸台。国内好多小铸造厂都是这么做,搞得很难看,看了很生气。

楼主:
呵呵,的确只有两件。我第一眼看上去感觉心里发麻。

网友:
看起来像是粘土砂造型,为了使型砂更结实,铸造过程中常常会在型砂内腔插钉子,这是敲钉子时留下的痕迹。不过影响外观美,应该在发货前打磨平整。有时为了降低成本,就在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认可了。其价格肯定不高,我们还曾经发现在买来的减速器涡轮上的齿根部有气孔缺陷跟厂家换了四次货,才挑了一个没问题的,当时还是贪图便宜的结果。

网友:
应该是工艺留下的,缺陷不会那么规则

网友:
是排气孔的残留,铸件清理时应该打磨掉,影响外观质量。

网友(2011-08-15):
潘老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工艺凸台  。。。。。。。

网友:
HT200的这样的产品应该是沙铸的,沙铸件原理出现这样的凸台是没有什么作用的,不知道厂家搞上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不过从标明光洁度来看,应该不是沙铸的,估计成本不低,其实用沙铸精度完全可以的,好像没有必要用成本更贵的精铸工艺。

网友:
呵呵,跟各位学习了!

网友(2011-09-14):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前面大侠说是在内腔将钉子敲进去的,是不是钉子敲得太靠里面了才形成凸台?若是将钉子和内腔敲平了是不是出现的就是凹坑或者不会这么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