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塑的表面硬度有多高?【请教】

楼主(2009-12-26):
前不久拿了些零件做静电喷涂,这还是第一次做这种处理,是白色亮光。完成之后发现表面硬度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高,装配的时候一不小心就被刮花了,由于担心衣服的扣子拉链之类的再刮花,搞到后来都要全部武装来装配,实在太夸张了。

我看了有些玩具有不少应该也是喷塑的,那些硬度似乎高很多,不知这个硬度与原料、制作工艺或者工人技术方面是否有关系。

另外还有一点,当初喷塑厂的人说,喷塑的表面用“天那水”去污都没问题的,还说这个是与喷漆的一个很大区别。可我在用“天那水”擦拭喷塑件表面的油漆的时候,竟然把喷塑表面都溶解了,波纹的表面都变平了,而且失去了光泽,搞到现在非常麻烦。

请大家帮忙解决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喷塑的材料有多种,硬度和耐磨性有很大区别,比如诺贝尔的性能比较好,另外固化温度要注意.

楼主:
喷塑的材料有多种,硬度和耐磨性有很大区别,比如诺贝尔的性能比较好,另外固化温度要注意.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没有猜错,由于初次接触喷塑,很多东西都不懂。

你指的“诺贝尔”是什么呢?是品牌还是型号呢?

谢谢!

网友:
是厂牌,假如你玩户外喷涂,要学习的东西就更多了
喷涂很讲究的

楼主:
谢谢!

我想一般的山寨厂一般不会用太好的原料,除非有大客户特殊要求。

是呀,机械加工要学的东西太多了,静电喷涂又是一个新接触的项目。

楼主:
这个就是刮花的地方。

网友:
固化温度可以不够,或者不稳定,也可能是粉特混合不均匀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之后表面厚度会增加多少?

喷塑厂的人说最多也就100u,不到0.01mm,这个厚度对我来说可以忽略不计的,但实际测量表面厚度增加了0.1-0.15mm,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厂家说的不对,在你和他的数值之间,要看是什么粉,还要看固化温度与效果,
你可以到喷线看一下,拿一个没固化的已喷粉体看一下,测量一下,固化后再测量一下,就一切都知道了,
哪能只听厂家的说法,

楼主:
我想会不会是喷出来粉不厚,高温固化之后变厚了呢?

喷完之后应该不能碰的吧,测量似乎有点难度。

网友:
刚喷完不能拿,否则就废了,但为了测量,总得知道有多厚吧,我都是拿一件,看看,之后再重新喷,
固化后是略薄的,要看是什么料,是光面还是亚光面的,有些亚光面的看似略厚,你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我这里是有色卡和喷板模型,颜色按色卡,有编号,
喷板模型有喷后牢度要求,抗几级划伤,一切按规定玩,哪能瞎玩,
你要是出口一大批,都有问题,找谁去哭啊?

楼主:
看来你是正规大厂,那些小的山寨厂怎么可能这么正规。

网友: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之后表面厚度会增加多少?

喷塑厂的人说最多也就100u,不到0.01mm,这个厚度对我来说可以忽略不计的,但实际测量表面厚度增加了0.1-0.15mm,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引用 网友B:

100um=0.1mm

楼主:
100um=0.1mm这个我知道。

下午搜索了一下论坛相关帖子,感觉喷塑又是一门大学问,有得学了。

其中有个帖子提到了喷塑的厚度一般也只有几十个u。

网友:
正在了解相关喷塑的知识。也学习了一下。偶是新兵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