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花键跨棒距怎么测?

楼主(2009-12-26):
内花键的跨棒具做个检具来测,怎么实现?奇数齿的跨棒距怎么测?

网友:
好像可以做两个杠杆内侧头(在直径方向),用千分表读数。
奇数齿好像要偏一个角度的。
只是个人拙见哦!

网友(2010-02-04):
内花键最好还是用花键塞规检测,实在是要用跨棒的话,可能需要特殊的工具。

网友(2010-10-28):
有种很适合的量仪可以供你参考,有兴趣的话可以和你交流下 15810845104 王 QQ :312476701

网友(点评):
diatest.....能否问下 您是代理商吗?

网友:
不懂嗯,什么是跨棒啊

网友(2011-01-30):
手册上有方法,可以查查

网友:
学习学习????测的是中经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 我们是中国总代

网友:
一般是用花键塞规.............

网友(2011-03-06):
简单的办法是用量棒加量块来测

网友(2011-08-26):
同外花键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