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加工中心主轴跳动一般多少为合格?

楼主(2009-12-27):
现我们用的机床主轴跳动:近端:0,002-0,003   远端:0,008-0,010    HSK-100A 夹持的,请问这样的跳动正常吗?  平时大家在别的地方跳动怎么样??
机床为德国EX-CELL-O的。
机床使用了3年多点。

楼主:
远端:350mm 测量点

网友:
你装一个校正棒测300长的位置跳动大概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0,008-0,010

网友:
这主要是看什么样的机床了,普通主轴,高速机主轴,还是双面拘束主轴.这都要求有所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高速主轴啵。。。

网友:
恩,很吧错了,用了3年的设备主轴精度还能到这种程度。老德的说明书上一般都是近端0.01,300MM处0.015,实际设备进来时调试,都是近端0.002-0.003,远端300MM处0.01内。

网友(2010-02-02):
合格的,机床保养的还可以。多用,精度一直就会有检查;闲置就完蛋了

网友(2010-03-28):
机床保养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