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厂家的套料钻可以做这个?

楼主(2009-12-27):
请教:谁知道那个厂家的套料钻可以做这个

取Φ25*120棒料(做性能试验用),盲孔,工件材料3Cr13,调质HB290左右,准备在130镗床上做

请各位高手指点!急!!!

楼主:
没人用过吗?

网友:
不太详细,不明白?

网友:
套料钻可以使用在盲孔上吗??!!一般的套料钻不是都用在通孔上嘛!!

网友:
盲孔还要把料取出来?不取的话不是太难,要取的话要用组合刀具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