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630液压问题

楼主(2009-12-27):
请问高手,c630液压泵车床,启动后要很久才能转起来,有时还转不起来,打反转后连正传都没有了,什么原因?。

网友:
1。滤网或进油管堵造成流量不够 2。进油管软化,吸油时管子变形缩小,造成流量不够 3。泵内部泄露大 4。泵传动带打滑 5。压力过低 6。冬天油温低,换黏度低的 7,摩擦片已经粘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