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料平衡问题---求教

楼主(2009-12-27):
我公司里的皮带是运送钢渣的,可是会出现物料不平衡现象,请高人指点下,出些点子。一般是在经过转运站后或经过破碎机后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
在转运站出口的给料机上作文章,
一类是分两个出口,一个控制,一个不控制,控制的那个加秤台,加挡板,用反馈控制就可以了,不要太高精度,
还有就是在钢渣间控制钢渣粒度,粒度控制好,水分合理,一般不会有大的不平衡,
大的不平衡,都是由于粒度、水分等原因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