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如何理解错检、漏检?

楼主(2009-12-27):
单位让我写个关于错漏检的规定,写出来交给管理人员审核,被告知我对错漏检的理解有误,而且好几个人都这么说,
个人认为,从字面上理解为:
错检即将合格品判定为不合格品
漏检即将不合格品判定为合格品
当然,这两点形成的原因肯定不一样。看看大家对此还有什么不同看法否?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我感觉“错检、漏检”是工艺不稳定造成的,PFMEA没做好。应该在工艺流程上解决。
整人的事是领导的工作。

网友:
错检是将不合格判定合格,将合格的判定为不合格;
漏检是该检测的没有检测,其结果不一定会出问题,只是为出问题埋下了隐患。

楼主:
怎么来判定 是错检 还是漏检呢
比如  有个产品加工后 送交检验 检验后没问题
但在产品交货后 被客户 提出 有问题 这究竟算错检还是漏检呢  如何定性的呢

网友:
一个产品如果每一项都检查合格,但客户判定不合格,就是错检。可能是没有理解客户的标准、客户的标准不明确、或没有使用合理的量具。

网友:
一个产品如果每一项都检查合格,但客户判定不合格,就是错检。可能是没有理解客户的标准、客户的标准不明确、或没有使用合理的量具。

综合楼上所说我也发表一下意见:
记得我曾和法国客户就有过争议,我所检测出来的样品都是没问题,但到客户那里就是说有问题,不允通过,需再次打样。我不相信的情况下,和客户进行的面对面的交流,最后认定是客户那边的方法一直是错误的,从而导致说我的产品不合格。
在此我便想问问楼上两位,这样到底是我错检,漏检了,还是????????

本人认为:检验这个动作,做为检测本人要对检测方法,知识充分了解,正确的方法,对数据怀疑的心态,《客户的检测方法不一定正确》
做任何事都一样!

网友:
我认为 错检是:由于我们QC的失误所造成的,比如数据的准确度出现了问题,或是我们的检验方法不正确,等等吧!  漏检:漏检可以说也是我们QC的失误  是我们没有把产品的工艺完全了解清楚,没考虑全面。漏掉了部分 尺寸!我认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是要负激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