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度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27):
各位兄弟 帮我解释一下这张图的意思 : 位置度基准有ABC , 基准B C限制X和Y方向上的尺寸,  那基准A 是限制什么的啊 ?CMM评价时一般选圆还是圆柱比较好 ?
ZEISS CMM评价时是如何操作的?

网友:
A基准应该是限制Z方向的,我觉得选择圆柱要好一些。这种有Z方向位置度计算公式有哪位高手知道。望赐教

网友:
垂直于A基准到B,C的距离。用测得的实际值减去理论正确尺寸(记住:有平方的)然后开根号就可以了。
依据基准来建坐标就可以了!三座标上可以直接计算出来的啊,不用要公式计算那么麻烦!

网友:
0.2的位置还要用CMM?游标卡尺就行了。对于比较薄的板,楼主所谓的基准A在位置度公差上加与不加一个样,从A面加工螺孔,和从反A面加工没区别。当然,实际加工,还是要以A为加工基准。测量位置度时,就不必考虑A了。

网友:
看来我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
Z方向位置度就是孔或轴在XY平面的垂直度。

网友:
基准A是限制这个板厚度方向的,不是有一个平行度公差为0.01,以A为基准的公差标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