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分配器各出油口的出油量大小不一有什么原因

楼主(2009-12-27):
同一分配器各出油口的出油量大小不一有什么原因

网友:
如果是单线式的!大多是各个出口由柱塞直径大小决定的!(选分配器很重要!选定后一般是不能更改!)
如果是双线的!一般各个出口量都是相同的!确实需要调节出口流量大小的,则需要调整分配器目视处的限位器来调整流量的大小!

网友:
分配器型号厂家或者图片发上来,可以提供更直观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得很好!

网友:
现在分配器一般是递进的
附上我们公司买的SKF的分配器的照片
递进的是一级一级的出油    如果一级有两个油口   那么出油量是一个油口的一半   很简单

网友:
那递进式分配器的端口不出油是怎么回事?堵塞?

网友:
那递进式分配器的端口不出油是怎么回事?堵塞?
引用 网友B:

递进式分配器如果堵塞一个,该递进分配器的循环被中断!
结果是整个分配器都不出油!
这是递进分配器的缺点!
所以保证油品的清洁度是关键!

楼上的问题要具体分析:
一是杂质堵塞导致
二是进口压力小于出口压力(出油口后面管路打满油了,有背压!)
三是没油了
等等
原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楼主:
我需要这种分配器 进油 出油口对丝和软管型号我要进货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优惠提供哦,欢迎来电!

网友:
回复 网友D:
烦请问 这是在什么设备上的?谢谢!   祝好!

网友(2010-04-13):
由柱塞直径大小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