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油油路太长影响分配器出油量吗?---请教

楼主(2009-12-27):
干油油路太长影响分配器出油量吗?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当然影响,你公司里应当有一个长度表,
多大压力,多粗的主干管,能打多少米,是有一个数的,一般公司都有规定,不能随便玩,
末端压力低于一个值的时候,就不能换向了,
另外,和环境温度与打油频率还有一定关系,打油频率低的,相应就得短一些,

网友:
集中润滑油品粘度也要小一些

网友:
影响,最好咨询下做集中润滑系统的厂家

网友:
欢迎来电哦

网友:
从本质上讲:
不论是单线式分配器还是双线分配器这两种不同的模式,分配器的作用就是定量定时配比供油,不影响正常的供油量!
长度长主要影响在一开始,管路长管子内存油量多点,简单的方法将各个末端都打开,都出油后在拧上!
如果管路真的比较长(距离分配器50M以上)那你要简单的计算下压损,防止压力到达不了末端!
同时,在双线分配器中还有楼上提到的末端压力差问题!

网友(2010-04-13):
末端压力低于一个值的时候,就不能换向了

网友:
有没有系统一点的介绍啊。我正在研究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还有一个泄露的问题存在啊。。。。

网友:
当然影响。管道长了,容易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泄漏是可能的,特别是国内的管路接头,所以系统也需维护保养

网友:
当然影响。我任为不可靠。但能提高效率。

网友(2012-01-01):
我这里的分配器总是一个口可劲出,其他的还都瞎着

网友(2012-03-26):
管路长当然会影响的,因为难回油,从而难以形成一个压差来换向。

网友:
仅仅管路长不增加分配器的出油点数,我觉得对出油量没有影响,但管道长相应的压力会提高,你的泵能力要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