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影响材料强度、塑性、韧性的因素及提高强度、塑性、韧性的途径!

楼主(2009-12-27):
大家谈谈影响材料强度、塑性、韧性的因素及提高强度、塑性、韧性的途径!

希望知道的朋友都来写几句!全面点更好了,我会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啦!

网友:
我也不太清楚,只说下我自己的一点看法:
钢铁材料中:强度+韧性+塑性=综合机械性能
你说它们单位不同,测量方法不同,怎么加?
那就看你自己了,自己创造一个加法原则就行了嘛。

上面的等式已经给出来了。
一种材料的“综合机械性能”在室温下是定值,并且各种钢铁材料的“综合机械性能”值很接近,最强的可能就是“回火索氏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调质组织。

根据上面那个等式你明白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