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检具---请教

楼主(2009-12-27):
很多公司为了提高检测效率,自制了很多检测工装,对于工装制作及使用是否都有严格的规定呢?请大家讨论一下
例如:
制作一个检测2000(公差0.02)直径的检具

网友:
制作检具 为提高效率 这无可厚非 但是第一,要符合检具的设计准则,要具有合理性;第二,如果是给客户加工的产品,这样设计的检具要与客户沟通,得到双方认可后方可使用;第三,对设计出的检具要经过计量,要经过第三方对设计的指标进行验证。个人认为,具备这三点检具才能放心使用

楼主:
制作检具 为提高效率 这无可厚非 但是第一,要符合检具的设计准则,要具有合理性;第二,如果是给客户加工的产品,这样设计的检具要与客户沟通,得到双方认可后方可使用;第三,对设计出的检具要经过计量,要经过第三 ...
引用 网友A:

说的有一定道理,如何检定?检定周期多长?外检还是内检?又如何控制呢

网友:
检具的设计有自己的磨损极限,鉴定周期和鉴定方法是根据企业自己检具使用的频率和实际条件决定,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网友(2010-02-04):
自制检具考虑的问题应该比较全面,除了楼上说道的一些基本内容外,其它如:经济性,实用性等等。
我觉得楼主的例子如果要制作专用检具的话就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