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钢渣,料斗和料仓经常被打穿---求助

楼主(2009-12-27):
我公司是处理钢渣的,送上皮带线的钢渣经常把料斗和料仓上的钢板打穿,搞的检修经常在料斗上焊接钢板补洞。目前已经在料斗上经常被物料打穿的部位增加了类似百叶窗的筛板,但是料仓问题用这个办法效果不是很好,现在能否有一种装置能使给料机给料方向改变,能直接使料落在料仓的物料上。

请教,谢谢!

网友:
基本常识了,要设置立板,形成'料打料',再就是在仓壁挂耐磨板,有钢板和聚氨脂板,硬打,什么材料都不行,
还有,挂转轮板缓冲也可以

楼主:
我是在想能不能再给料机上做文章,使物料不打在仓壁上,直接落在料仓的物料上。

网友:
没有可能了
你了解料性,就知道了

网友:
学习了,学到了很多东西啊

网友(2013-08-03):
出料带末端加一旋转装置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