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缺陷X图片

楼主(2009-12-27):
焊接缺陷X图片

网友:
要是能说明不良的名称以及可能的产生原因就更好了

网友:
第五张圆的白孔是气孔,不规则的白孔是夹渣。形成的原因,大概可以说气孔和环境有关,还有焊条没有烘干。夹渣可能是没有清理干净,具体也要看情况。
第三张,应该是在焊缝的反面,可能是焊接电流太小,未完去溶投,这个可能是单面焊双面成形,这个拼接的时候也很重要。
第二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