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齿轮泵使用一段时间后压力降低,齿轮泵是否可以维修?

楼主(2009-12-27):
液压齿轮泵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压力降低,请问谁知道齿轮泵是否可以维修?

具体的维修方法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
除了轴头油封漏油!剩下的基本上没法维修!除非你有配件!自己做还不划算!毕竟齿轮泵的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

网友:
更换整套密封圈,厂家通常有配件。可以自己更换。

网友:
可以维修!主要是压力超高所致,故障现象:拆解后大部分泵内扫膛深、油液脏  如果是油封损坏只有更换原厂油封了,如果是泵体扫膛不深的话,拆解后,研磨泵体(两侧)减小轴向间隙,装好后盘一下轴看是否转动。

网友:
以上是不想花大价钱的简易维修方式。当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若轴承、侧板、齿轮磨损大的话就不行

网友:
便宜  买个最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