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模---请教

楼主(2009-12-28):
调整注塑压力和保压时间,将胶位做大,这种方法的专业术语叫什么?如果胶位做大,那么孔位必然变小,是不是容易粘模,顶白,行位拉花呢?
相反,如果调整注塑压力和保压时间,将胶位做小,这种方法的专业术语叫什么?
谢谢!

网友(2013-06-20):
没有大侠来回答呀

网友:
楼主是广东的吧!呵呵,
你说的这样的方法一般是在注射时候调整工艺的常用手法。
因为塑料产品的收缩率有一个范围,在模具设计的时候往往取其平均收缩率。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在实际生产的时候必须使用调整工艺的方法对实际收缩率进行调整。
您说的把胶位做大,实际上是通过工艺调整使得实际收缩率变小。一般就是加大注射压力和保压时间来实现。
这样调整的结果不会使得孔位变小,相反会大一些。
容易产生粘模及产品顶白现象。行位(滑块)一般拉花现象有可能产生。但是,要看具体结构才可以判断。
反之亦然!
模具生产工艺的调整是一个科学性很强的而且牵涉面很多的领域。而且,严格说起来理论性也很强。
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很薄弱!与欧美,日本的差距很大!
很期待在学校学习的社友们能够后起直追!

网友:
大侠见多识广,学生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