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绞刀的公差---请教

楼主(2009-12-28):
请问一下 h6级公差的绞刀做出来的孔的公差可以达到什么级别?

另外 H6级的孔可以用h6级的绞刀加工吗?

网友:
理论上应该不行的。实际操作这个精度估计得试刀后才能确定吧,毕竟孔的尺寸和切削参数等因素也相关。

期待比较专业的回复。

网友:
铰刀的公差设计比较复杂,考虑的因素有:刀片材料、被加工材料、硬度等。基本的方法是零件偏差加材料恢复弹量再加铰刀磨损量以及铰刀制造公差等于铰刀设计公差。建议找找刀具设计书看看。

网友:
正常情况是:铰刀最大径=孔最大径-0.15IT
                  铰刀最小径=铰刀最大径-0.35IT

网友(2010-02-02):
IT6的孔建议选择MAPAL单刃铰刀。一般还是看您的直径多大,小于10没有办法,只能这样选,50以上多刃铰刀也可以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