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内孔不喷漆,因为有精度要求,怎么保护?

楼主(2009-12-28):
大家好,有个问题请教,关于喷漆方面的问题,工件内孔不喷漆,因为有精度要求,怎么保护。

网友:
把孔封住,喷不到漆就可以了 啊

网友:
封口喷漆,孔内涂防锈油。

网友:
涂上蜡,或者是脂

网友:
对非喷漆面涂刷普通的润滑脂,辅以旧报纸封孔,待喷漆干后揭纸揩油。

网友:
加工一个堵头,,,,,,,,,,,,

网友:
只要能把孔封住,什么方法都行,比如楼上说的用旧报纸或加堵头都是单间、方便和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