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切割成品成锥型! 在线等!

楼主(2009-12-28):
当我们需要的图形切割出来,  上下两面肉眼看出来是成锥型!
我们调过刀头的垂直度, 换过喷嘴, 但是还是可以用肉眼可以看出!

麻烦各位知道的帮帮忙!!

网友:
具体能说一下差多少吗?多厚的材料?什么材质?上下尺寸相差多少?
另外,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水刀?

网友:
要有 摇摆刀头 才可以把斜边消除的, 你手动调节很难办到的

楼主:
上下相差在1mm,是不锈钢的厚为15mm.Ridder德国的!!

网友:
那就不只是有没有摇摆头的问题了, 我切割 15MM 的不锈钢时, 没有用摇摆刀头, 上下相差0.2mm, 用了就0.02mm, 如果你是 1mm 的话, 可能你的高压泵压力就不够, 切割速度又快, 你放慢速度切来试试, 可以减少上下的差别

网友:
开大沙量,速度慢点切,但还是不能完全消除斜面的,还是有点但很小

楼主:
我切割直线的速度为32mm/min 碰到转弯或角都是11mm/min   沙量为340g/min

网友:
哇...那么慢, 大哥, 你到底是切割什么东西啊, 我切80毫米的坦克钢都没那么慢, 你说清楚到底是什么材料? 厚度是多少, 如果你的厚度多过 120毫米, 那是没办法解决的, 用摇摆刀头也有最少 上下的差别0.15毫米啊

楼主:
我晕,不好意思啊都没说清楚啊!是不锈纲的厚15MM,我用的是最好的品质所以速度才会很慢,而且我们是新机器在实验中而已,在我们切割下来的成品不管速度的快与慢都是相差在1MM左右,到现在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
现在还出现一个情况是,电脑中的虚拟图全部走完,实际的东西切割了一半,而且还在第2个图形上打了个洞.郁闷啊!!

网友(2010-05-26):
这个问题应当是机器压力变小了。切割以后,再反向切割一次。

网友:
现在还出现一个情况是,电脑中的虚拟图全部走完,实际的东西切割了一半,而且还在第2个图形上打了个洞.郁闷啊!! & d2 F2 g) |- \$ `. H
计算机软件的事,有可能是病毒,